中病毒E和F盘被病毒搞掉了?

楼主(2008-03-25):
今一个客户说他的主机中病毒要装系统,他的硬盘分4个盘符,都是FAT32的格式.我也正常把系统装到C盘.但客户说他的E和F盘的资料不见.我打开E和F盘里面是空的.请问你们遇到过吗?怎么回事?是不是E和F盘被病毒搞掉了?怎样恢复?
硬盘

网友:
和我之前坏掉的硬盘现象一样 应该能恢复的 只是我不会 还在学习中。可能是分区表坏了吧 你打开e f盘能看到使用了多少空间吗?

网友:
可能是E和F盘的FAT或FDT被破坏了,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数据区试试.
[
]

网友:
感觉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客户原来把这两个分区格式化了?

网友:
能看到使用空间就是fdt问题,看不见了可能fat被破坏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最后一个分区文件成了乱码,已用空间也变小了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丢失的分区空间还在不在?如果空间还在,可以使用CHKDSK来扫描修复,找回丢失的文件;如果空间不在,使用恢复软件来扫描。

网友:
用软件扫描,可能是你的那2个盘符里的数据被病毒格式化了,或者被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