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问题

楼主(2008-03-25):
时钟IC  W83194BG-619可以用哪个型号替换?

网友:
时钟芯片很少代换的,一般都是原值代换...

网友:
找一 个同型号的换上了,干吗要代换那?你那个型号又不是不好找!

网友:
时钟IC一般坏的少,你可以在仔细查下

网友:
去网上买这种芯片啊,网上很多啊,而且还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