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6570 K7N2主板跑C1就是跑不下去

楼主(2008-03-25):
一块MS-6570 K7N2主板跑C1.代码。是上AMD主板的。
死就是跑C1.CPU 内存换过。
BIOS.IO都换了。还是跑不下去。不知道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A:
内存供电2.5V,上拉电压1.25V,时钟是否正常!打内存到北桥的AD线阻值!先确定这些先!再说其他的!

网友:
说明一下,上AMDCPU的这种板子,得调对外频,外频调不对,会挡C1不过,

网友:
噢....那我在好好看下。谢谢!!!!!!!!!!!!!!!!!!!!

网友:
电压什么都有的.2.5V 1.25V..外频找了半天没找到.看见跳线的都跳.
还是找不到。..

网友:
更换过cpu没有啊?不是462真的cup吧?

网友:
怎么打内存AD线啊????? 就是跑线吗? 老师们

网友:
你 有打阻值卡吗,插上内内存阻值卡,用数字表红笔接地黑笔测阻值卡上的AD线,看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是啊先刷个BIOS,然后再来
:@

网友:
还是内存的故障 先检查内存供电时钟复位
如果都正常 刷下BOIS看看

网友(2009-02-27):
我也遇到了V星MS-6570一样的C1不动了 CPU.内存.BLOS.IO都换过.BLOS刷过.故障依旧.并且内存供电CPU供电.复位都正常.请问楼主解决了没啊?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槽虚了

网友:
压下北桥看能不能过
我遇见的最离谱的事
电源坏了也跑C1真是邪了

网友:
查查北桥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2009-07-29):
我也遇到几片跑C1的找不到问题,等待结果

网友:
你是AMD的CPU ,先检查CPU插座吧

网友:
这种故障我以前也有遇到过,刷BIOS 好了。内存槽旁边的排阻你量过没有,如果有虚焊的的话也会出现这种 现象的。

网友:
吧插槽洗下再试试

网友:
刮一下内存槽氧化会让它跑不过!测测内存旁的排阻的阻值同型号的应该一样!不然会不过内存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2009-11-22):
怎么不发个BIO上来

网友:
加焊U座和北桥

网友:
可以先测试下内存供电电压时钟等正常不~~然后可以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内存电压,还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