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主板电容时候旁边有线路怎么办请教

楼主(2008-03-25):
容易把焊丝搞再一起感觉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换上去以后把这根粗的锡线拖平就行了,连在一起也没事的,

网友:
技术和方法的问题吧。实在不行周围贴上透明胶布

网友:
那没托平要紧吗请教啊 谢谢了 :D

网友:
仔细点搞,一般没问题。。那看你自己的技术了。。。

网友:
真不行的话,楼主你就用风枪了,也不要用电烙铁了,直接吹下来好了!

网友:
这种是有点难搞,我换过这种,不小心就会连在一起,尽量用铬铁整平,实在不行连上好象也没事

网友:
没事的楼主放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