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新贴无人关心,象是通病类的ABIT主板。。

楼主(2008-03-25):
ABIT-IS7-E2
代码走C1-C3-01-02-07-BF
偶尔走过这些后会正常跑码显示,
查各测试点基本正常。
先换32.768及谐振电容。
一样故障 。
再刷BIOS一样故障 。
再换IO 还是一样。没招了。
查论坛里其他朋友发的帖子也有同样问题。
看起来应该是这片板子的通病。
不知道哪位维修的同仁碰到这样的板子。
有这样的经验介绍。
学生当无限感激!!
先说声谢谢。。

网友:
这主板我遇见的多数是bios问题

网友:
遇到代码不稳定
有是正常、有时不正常的
要检查一下BGA芯片:桥、U座等

网友:
哎。怎么办呢。U座应该没问题。每次都可以过抓内存的。‘
去下内存一样会报警。
其他朋友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手按着看能不能过  实在不行就用水洗洗吧

网友:
ABIT主板还有种通病是不上内存测试卡显C1过CPU 一直亮  上内存检内存时就掉电 呵呵 845的也不是848的记不清了~~~

网友(2008-04-27):
这片板子我还丢在那里呢。不知道怎么修。想等到同样一片板的时候再研究下。

网友:
我感觉 是内存地方的问题 查内存部分先

网友:
有些主板数字万用表无法判断很准确。换了内存供电再说。

网友:
内存供电换过了,也还是一样。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南桥在做鬼,客户说过这片板子有的时候USB接触不良。有的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不好用。多少我查了很多资料这片板子视乎很多都有这个故障。

网友:
问下楼主是什么板子,我遇到一块V星845的板子(收的废旧板子),也是乱跑码,最后还显示FF,但接上显示器居然亮了,我到现在还没明白是怎么会事呢!测试点也没问题,建议接显示器试一下!~!~! 若还是不行,就是SB可能挂了

网友:
楼上没有看清楚我的问题哦。
ABIT-IS7-E2
代码走C1-C3-01-02-07-BF
偶尔走过这些后会正常跑码显示,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板 同样问题 BIOS I/O都换了 南桥北桥也换了 还是这样彻底无语了

网友(2008-09-22):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出来解决呀

网友:
我一片ABIT  BD7II的主板,开机就显示CO,换了内存,也没有用,BIOS也弄过就是没用

网友:
楼主的说的现象我也遇到过,一般这个问题是北桥的问题虚焊,还有就是一定要插上CPU的风扇,这个主板认风扇转速的,没有的话走的03就会断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当BF换北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虚焊了,你压CPU座子反复试.听我的,没错的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ABIT  BD7III的板子 从C1到C3循环,我刷了BIOS能正常亮但是偶尔还会从CI到C3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正常亮的时候多 但是亮起来也不能做系统 GHOST刚开始就死机 完整安装也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