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电后开机蓝屏

楼主(2008-03-25):
一块VIA P4M266A主板断电后再开机就出现蓝屏,再次重起就行。换过电源、内存,硬盘是正常的。请大家帮忙解决下!~先谢过!!

网友:
---------------------------放心用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统统是这样的毛病。
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我那个精英板子一样,我也没修。你弄好了告诉俺一声是怎么回事。。

网友:
系统问题居多,重新DM,而后再换一个版本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应该系统错误   导致的   换个操作系统

不行重新分区

网友:
换个纯系统,就好了。。。。。。。。。。。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今天又换了条内存。到现在没出现蓝屏!~我个人认为可能BIOS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