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卡花屏.

楼主(2008-03-25):
一ATI PCIE显卡,冷启动花屏,进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XP里面重启动,也不会花屏...
测试3DMARK程序也正常.
就是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花屏,很奇怪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显存颗粒虚焊

网友:
几率比较大的

网友:
如果是虚焊
冷开机可以用手按住芯片(注意静电)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不像虚焊呀,其它一切都正常,玩游戏,测3DMARK.
就是冷启动的时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