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3主板,跑D1,有短8声报警声!

楼主(2008-03-25):
师傅们!求助啊!
我那主板是精英915P-A3,故障原因:插上显卡点不亮,有短8声,跑d1停了!但不插上显卡,能自检通过,跑00,显卡拿到别的机子测试能正常使用(好的)!加负载测试,CPU供电正常!
cpu
显卡
cpu供电
点不亮

网友:
电源的事吧

网友:
但是更换主板后,电源和显卡都是正常使用!

网友:
主板呗!
:L :L :L :L :L :L :L :L

网友:
是不是显卡旁边有元件漏电啊
用表测量下

网友:
在找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