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接U6硬盘怎么做自校准

楼主(2008-03-25):
有知道的给个详细步骤,U6自校准板我有,谢谢了

网友:
你稍等会 一会就发上来!

网友:
软件工作方式:
进入DOS,指令线安装在COM1断口,那么运行U6DLE /C1 /T  注释:/C1代表com1 /T代表进入T级工作模式
ALT+X   退出U6DLE工具;
固件读取(备份)运行命令行:
U6DLE /C1 /S384 /U=2H OVLY_ACT.BIN
U6DLE /C1 /S384 /U=4H DEFRSV.BIN
U6DLE /C1 /S384 /U=5H DEFFTY.BIN
U6DLE /C1 /S384 /U=6H DEFUSR.BIN
U6DLE /C1 /S384 /U=7H DEFLZT.BIN
U6DLE /C1 /S384 /U=8H RWF.BIN
U6DLE /C1 /S384 /U=9H SYSVAR1.BIN
U6DLE /C1 /S384 /U=AH SYSVAR2.BIN
U6DLE /C1 /S384 /U=BH CSPT.BIN
U6DLE /C1 /S384 /U=CH VBPI.BIN
U6DLE /C1 /S384 /U=0FH AT_STUFF.BIN
U6DLE /C1 /S384 /U=10H SECURITY.BIN
U6DLE /C1 /S384 /U=11H VENDOR_SPEC.BIN
U6DLE /C1 /S384 /U=12H SMART ATTRIBUTE.BIN
U6DLE /C1 /S384 /U=13H SMART THRESHHOLD.BIN
以上命令行可以单条运行,也可以编写成批处理,自动执行以上命令行;
固件写入运行命令行:
U6DLE /C1 /S384 =2H OVLY_ACT.BIN
U6DLE /C1 /S384 =4H DEFRSV.BIN
U6DLE /C1 /S384 =5H DEFFTY.BIN
U6DLE /C1 /S384 =6H DEFUSR.BIN
U6DLE /C1 /S384 =7H DEFLZT.BIN
U6DLE /C1 /S384 =8H RWF.BIN
U6DLE /C1 /S384 =9H SYSVAR1.BIN
U6DLE /C1 /S384 =AH SYSVAR2.BIN
U6DLE /C1 /S384 =BH CSPT.BIN
U6DLE /C1 /S384 =CH VBPI.BIN
U6DLE /C1 /S384 =0FH AT_STUFF.BIN
U6DLE /C1 /S384 =10H SECURITY.BIN
U6DLE /C1 /S384 =11H VENDOR_SPEC.BIN
U6DLE /C1 /S384 =12H SMART ATTRIBUTE.BIN
U6DLE /C1 /S384 =13H SMART THRESHHOLD.BIN
方法同备份相同;
写电路板方法如下(SelfTest功能必备操作):
到ROM目录里:找个坏盘,把电路板上好,硬盘一通电(不要等硬盘寻道)就要写ROM(回车)
339       写AT  339
334       写AT  334
533       写AT  533
依次类推,写SF板,方法一样,在有CERT  ROM文件夹里输入33980Y或333108就可以。
SF方法:
334、360、到333108 文件夹里输入
命令行:
U6dle /c1 ct333108.fls
U6dle /c1 ovly_cct.bin
U6dle /c1 cspt.bin
U6dle /c1 vbpi.bin
U6DLE /C1 /T
  等待写完后, 在终端模式执行    N4      Ctrl+T
339、533、399到33980Y 文件夹里输入
U6dle /c1 ct33980y.fls
U6dle /c1 ovly_cct.bin
U6dle /c1 cspt.bin
U6dle /c1 vbpi.bin
U6DLE /C1 /T
  等待写完后, 在终端模式执行    N4    Ctrl+T
ROM文件下载,含SF命令行批处理:
334、360、到333108 文件夹里输入       SF    等待写完后, 在终端模式执行    N4      Ctrl+T
339、533、399到33980Y 文件夹里输入       SF    等待写完后, 在终端模式执行    N4    Ctrl+T
此应用程序有4种操作模式:
1a. 通过串行端口从(往)FlashROM中下载(上传)固件码
1b. 通过串行端口下载(上传)保留区域(RSM)文件
2 . 除了通过AT接口,同上面#1一样
3 . 串行端口失败,分析调试日志
4 . 串行端口终端模式
支持的硬盘:u8, v8, v8p, u10
用法:
u6dle [选项] [二进制文件名]
例子:(DL=下载,UL=上传)
u6dle /a u8                   ; (AT) 下载flash和覆盖文件
u6dle /a u8.bin               ; (AT) 下载单个文件u8.bin
u6dle /c1 /s576 u8            ; (COM) 以57600 bps的速度通过COM1口下载所有u8的文件
u6dle /c1 rwf.bin             ; (COM) 通过COM1下载rwf.bin
u6dle /c1 /u=10 u8file.bin     ; (COM) 使用密钥10h上传RSM文件
u6dle /c1 /t                  ; (COM) 在COM1上转到终端模式
u6dle /ts /tl=my.log /ti=60     ; (COM) 60秒的时间标志,保存到my.log中
u6dle /c1 /K congen.bin      ; (COM) 下载congen文件
选项:
/h /?           显示此帮助文件
/hk            显示支持的RSM文件和文件密钥列表
模式1:串行端口下载(上传)
/r              下载密钥RSM文件。(def.bin, res.bin, rwf.bin)
/z              在DLE前不要旋转下
/fXXXX,YYYY     XXXX=ASW, YYYY=保存的ASW    (4位的16进制)
/K             下载同种类的文件
模式2:AT接口下载(上传)
/a              通过AT接口转换
/sec           次要通道                            [缺省 = 主要]
/slave          从盘                                 [缺省 = 主盘]
/biosdrv=n     BIOS 驱动号;0 = 第一硬盘驱动器  [缺省 = 0]
               [需要BIOS INT13扩展 v3.0 或更新的版本]
               [不要与 /sec 或 /slave 选项一起使用此命令]
模式3:串行端口失败,分析调试日志
/d             对FA命令在线问题;输出写到FA.LOG
模式4:串行端口终端模式
/t              终端模式
/ts             带时间标志的终端模式
/tl=F          登陆到文件F
/ti=N          每个N秒的闲置之后记录时间标志
                    [有效 = 1 到 300;缺省 = 120]
对于模式1和4:
/cN            串行端口;N = 1 到 4                    [缺省 = COM2]
/sN            波特率 / 100; N = 96, 192, 384, 576, 1152
                    模式1:缺省 = 115200 bps 对于文件转换;
                             将会自动探测最初的波特率
                    模式4:缺省 = 9600 bps 对所有的I/O;不自动探测
对于模式1和2:
/cp = X        RSM file copy#;X = 0 到 3    [缺省 = copy #0]
/hd = Y        RSM file head#; Y = 0 到 3      [缺省 = head #0]
/p             下载RSM文件 [没有密钥读取](密钥从二进制文件本身获取)
/p = X, Y      下载RSM文件到驱动器; X = FileKey = 1 到 10h
                                           Y = 特征;0:标准下载
/u = X         从驱动器上传RSM文件; X = FileKey = 1 到 11h
                                           X = 0 (上传FlashROM图像)
/u             上传所有RSM文件
/su            仅更新二进制文件。Dflt: 用覆盖更新二进制文件
/thr            下载代码,thrash the RomHeadMap. Dflt: RomHeadMap保留

U6DLE 中文版.rar

U6-Cert 板制作程序FORXPTEST.rar

ST之u6系列:
   大家知道,u6做自校如果不换专用板则须要刷flash bios,即用cert_rom文件更新原at_rom代。
网上可以下载到2种类型的cert_rom文件,一种适合编程器刷写,一种适合u6dle刷写,如果刷错了,
主轴电机就没法启动了!
   自校做完后,又要把原来的at_rom文件刷回板上flash rom,同样可编程器刷写,也可u6dle刷写,也是不能刷错。
   一种说法:HRT备份的u6 AT_ROM文件,可以供u6dle回传给板上flash rom,u6dle备份的AT_ROM文件却不能供u6dle回传给板上flash rom,否则主轴电机就没法启动了!
1. U6做SF必须有兼容的CERT_ROM,OVLY_CCT
                 2. SPT最好用原盘的文件,建议流程修改为:
                    04,07,0C,10,15,1D,11,16,19,18,1A,13,1B,1C,1E,1F,
                    08,33,06,0B,0D,20,30,0E,39,34,31,35,3C,37,3E,22,
                    21,25,3F,40,4A,42,43,49,48,4C,4E
3. SF最好从04开始.
                 4. U6做SA区初始化必须使用与硬盘同版本和HeadMap的CERT板.
5. 做SA区初始化之前,最好备份,因为SA区初始化之后,要回写几个KEY.
                 6. SA区初始化正常结束于0级,失败则返回4F级.
U6系列硬盘常见的几个问题:
                  1. 何时需要砍头: 做SA区初始化后,该头缺陷太多或SF 08,31溢出.
2. 认盘很慢: 先做SA区初始化,再SF.
3. 不敲盘不认盘: 换CERT板耐心等待报错,做SA区初始化.
                  4. 固件写错引起的敲盘: 用U6DLE强写原固件或相近的固件.
5. 做SF过程中敲盘: SA不稳定,如果磁头没有敲坏,用U6DLE强写原固件,做SA区初始化.
6. SF 08 之前失败: 初始化SA区
7. SF 08,31 失败: 砍掉溢出的头,如果都溢出则降低容量.
8. SF 3F之后失败: 清SMART表,编译器再生,快速清零即可.
9. SF完成后仍有红绿块: SA不稳定,做SA区初始化,重做SF也有一定效果.
                  A. SF完成后MHDD扫描有不定位置! 号: SA不稳定,做SA区初始化,重做SF也有一定效果.
B. SF完成后电脑主板不认盘: 用F指令或PCI初始型号和容量.
C. SF完成后显一点: SA不稳定,常见的是4张缺陷表丢失了一张,写回就可以了,不过
                                     SF就白作了。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作SA区初始化。
D. U6 COM口认盘 ATA不认盘: 常见原因是该盘工作在60级,解决的指令是:E50 T50
建议:
                  1. 对于U6 仅仅只有一两个S的或者集中一处坏道的,直接用指令封轨道最快.
                  2. U6做SA区初始化很快的,在做SF前,先做做SA区初始化.
                  3. U6备份也很快,在做SF和SA区初始化前,最好先备份.
                  4.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写其它盘上的固件.
用U6DLE备份固件:u6dle /c1 /u=xx xx.bin
用U6DLE写固件:u6dle /c1 xx.bin
U6DLE初始化SA区:T:\I,,22
清SMART表:T:/1
          1:\N1
备份02号KEY   U6DLE /C1 /U=02 02.BIN    XX代表02  XX代表03...04...05
以下是西捷U系列FW的地址:
1H OVLY_CCT
2H OVLY_ACT
3H OVLY_XX
4H DEFRSV
5H DEFFTY
6H DEFUSR
7H DEFLZT
8H RWF
9H SYSVAR1
AH SYSVAR2
BH CSPT
CH VBPI
DH FLSH_AT
EH FLSH_CT
0FH AT_STUFF
10H SECURITY
11H VENDOR_SPEC
12H SMART ATTRIBUTE
13H SMART THRESHHOLD
14H SMART DIRECTORY
15H SMART ERROR LOG
16H SMART COMPREHENSIVE LOG
17H SMART 自测日志
18H SMART 紧急事件日志
19H SMART HEALTH_LOG
1AH SMART DRIVE_VENDOR_LOG
1BH SMART HOST_SPECIFIC_LOG
1CH WRITE_PROTECT
1DH CON GEN
知道了这些FW的地址以后我们就可以备份和写入硬盘的固件了
U系列指令
清P表
/1
N4,,22
N4
清SMART表
/1
N1,,22
N1
UX自校准
N7
W
A U6/8/10工厂自校准
N07,,22
W
B U6/8/10工厂自校准
N04,,22
W
磁头测试
E1E
T5
砍头
YE0
T50
U系列找盘
Ctrl+R
解鱼7密码
.
;
/2
?
sE82C,0
r,0,10
B200,200

B206,206
/1
U4,2000
下面都是2字一组的
/2
sE82C,0
w,6,1
酷鱼指令
查看ALP表
V
查看G表
V1
查看P表
V2
清G
i1,1,22
清P
i2,2,22
G-P
V
V1
i1,1,22
i2,2,22
重建SMART
/1
N4
N1
清空SMART
/1
N1
查看REMAT表
V4
清空REMAT表
i4,4,22
A级自修服
N36,,22
B级自修服
N3,,22
A级自效准
N2,,22
B级自效准
N2,AA,22
工厂坏道修复
N30,,22
停止自效准
N50,,22
轨道内部低格
i,,22
鱼7关头
Y20
鱼4/5/6关头
YA0
磁头测试
/2
电极停转
/2
Z
电极启转
/2
H
快速修复
N2,,22
现在我提供一些资料大家看看,下面可能会引用里面的内容:
表1:
Xly-u6固件 U6dle(工厂软件) 备注
stu6_1.mod Ovly-cct.bin 和cert ROM配套的用于工厂模式指令维修
stu6_2.mod Ovly_act.bin 硬盘工作于ATA模式的必须模块
stu6_3.mod Ovly_xx.bin
stu6_4.mod Defsv.bin 这个有点象MT的1E
stu6_5.mod Deffty.bin P-list
stu6_6.mod  Defusr.bin G-list
stu6_7.mod  Deflzt.bin 和p-list配对使用的
stu6_8.mod  Rwf.bin Zone Table
stu6_9.mod Sysvar1.bin
stu6_10. mod Sysvar2.bin
stu6_11. mod Cspt.bin Cert自检的配置模块
stu6_12. mod Vbpi.bin 修改这个模块可以砍头
stu6_13. mod
stu6_14. mod
stu6_15. mod  AT_stuff修改这个可以改最大LBA,型号等
stu6_16. mod
stu6_17. mod
18-27  smart
stu6_28.mod
Stu6_29.mod
30-34
下面是原厂u6 cert流程说明
Revision_number
major_rev 62
minor_rev 06
Eng_rev 02
revision 63
cspt_key 8
spare 0
file_key B
Sequence_Start:硬盘的cert从下面的测试4开始到3F停止,盘的流程根据cspt模
块版本的不同流程内容会有些变化。
4,7,C,10,15,1D,11,16,19,18,1A,13,1B,1C,1E,1F,8,33,6,B,D,20,30,E,39,34,3
1,35,3C,37,3E,22,21,14,26,27,25,3F,到这里以后需要写入
AT_ROM40,4A,42,43,49,48,4C,4E
Sequence_End
;REFERENCE:
;
; TEST TEST DESCRIPTION
; 4 Latch
; 5 Hystersis
; 6 Head switch
; 7 Check AFC weights
; 8 PES screen and RRO ZAP
; 9 ROM Flashing
; B Seek Settling Adaption
; C Adaptive notch resonance analysis Test
; D Adaptive notch resonance analysis Test
; E Constant Velocity Seek test (test for frictional
torque)
; F Decon/Depop/VSS Scheme for Pes screen test
; 10 MR offset tuning VGA
; 11 Write current tuning
; 13 WP tuning for all zones
; 14 Read Bias head degradation test
; 15 VGA tuning
; 16 Capacity tuning
; 17 Variable Spare Sector tuning
; 18 Write Precomp at zone 7
; 19 VGA tuning
; 1A FB and FC tuning
; 1B FB and FC tuning
; 1C WP tuning for all zones
; 1D MR offset tuning BER
; 1E VGA tuning
; 1F Head data collection
; 20 Access time
; 21 Generate AT zone related settings
; 23 Start-stop / Time to ready
; 24 Latch Exerciser
; 25 Track Encroachment
; 26 Wide head test
; 27,28 Seek Error Rate
; 29 Two Point Seek Test
; 2A Drive Model Name Modification
; 2B Servo VGA tuning
; 2C Skew setting test
; 2D Reskew drive at AT rom age (use as a diagnostic
command)
; 30 Build defect table
; 31,32 Normal Defect scan
; 33 PES Summary Test
; 34,38 Super Sector Scan Summary Test
; 35,36 Normal Defect Scan Summary Test
; 37 Left Adjacent Sector Padding
; 39 Super Sector Scan for Short & Deep Defect
; 3A Super Sector Scan for Wide & Shallow Defect
; 3B Circumferential Scratch Padding and Filling
; 3C Log Analysis
; 3D Radial Scratch Padding and Filling
; 3E Build Final Defect Table
; 3F AT Rom Flashing
; 40 ROM Head Map Flashing, Cert/AT secondary overlays
check
; 41 Parameters for error limits
; 42 Error rate by zone/by head
; 43 ECC
; 44 Sequential Read Pass
; 46 Data transfer rate
; 48 Seek Error Rate
; 49 Head data collection
; 4A Random Write/Read
; 4B ID Read
; 4C Read Pack
; 4D Read/Compare 00 pattern
; 4E Log checking / Log summary
后面还有每个测试的详细的一些配置我没有发来,一般也没有用。
因为****的说明里有详细的使用说明我在文中不在说这些简单的操作!!
坏道的维修:
坏道修复以前我推荐大家先用做全盘快速擦除,然后用加g-list,然后g转p.
指令模式的维修指令: N31
N08
固件的维修:
4号模块请不要写,写了有可能会速度变慢。p表也不能清除,如果P损坏了,只有
做cert工厂自检了,不过有些还是可以用指令重建的。
当硬盘的固件经过修复后,还是不能认盘或读写的时间很长就是固件区有坏道了
,这时需要切换到指令模式:T>I,,22回车一直等到完成会返回到T>状态,同时会
把固件区的缺陷加入坏道表。不过如果固件真的有坏道了那么这块盘的就很难修
好了成功率非常低,只要那个头的固件有坏道,那就直接把它砍掉。I,,22指令不
到万不得已请大家还是不要使用。
还有一种因为错误的写入了固件造成固件不匹配造成硬盘不认,指令下提示:
001E错误。修复方法用u6dle(工厂软件)写入第一个表里的那几个模块,如果用
的是u6的cert专用板ovly_act.bin ovly_xx.bin会写不进去,不用理它,还有写
入时会敲盘要耐心等,等全写入后盘就会返回.P认盘了。
总结:固件区有坏道后,盘就很难修好就是你用I指令修好了固件,盘的其他地方
的坏道会多的加不完的。最好还是把不稳定的头砍掉不用。
CERT(工厂自检):
在运行cert前请你一定要考虑好这块盘是不是有必要做cert,cert的成功率不是
100%的一但失败以后硬盘上的固件并不能用软件完全恢复,特别是I指令不到最后
关头还是不要用I指令失败以后就是想把它修到认盘也是很费力的。
步骤一:请先修复硬盘固件,并用xlyu6备份所有的固件。
步骤二:写入匹配的u6dle1.mod/ovly_cct.bin并换上CERT专用电路板。有程序代
码的朋友当然不用换板了可以直接写入cert-rom。
希望****提供cert-rom的直接写入功能,这样大家就不用把板换来换去了。
步骤三:根据硬盘的故障输入不同的指令见下表。
硬盘故障 需要运行的指令
单纯的坏道扫描速度正常 T>N31Ctrl+T
有连续的坏道扫描速度正常 T>N08Ctrl+T
盘的扫描速度慢MHDD扫红绿很多 T>N04Ctrl+T
硬盘间断坏道1头的坏道数量超出p表的容量限制(这种情况很多的)硬盘cert后
进入AGE=4F状态 T>YE0T>E50T>T5T>T50
修复完成回到ATA工作状态 T>N50Ctrl+T
步骤四:用”.”指令察看AGE的状态,如果AGE=3F表示cert成功进行下一步测试

如果AGE=4F表示cert运行出错这样的盘很难修了。在后面我再具体讲怎么分析
cert日志来修复硬盘。
步骤五:换回硬盘的电路板或写回ATA-ROM,并写入模块xlyu6_2.mod或
ovly_act.bin。
步骤六:进指令模式T>N40 ctrl+T(推荐)如果完成硬盘自己会进入AGE=50状态

或T>N50后回ATA状态进行全盘写入测试,并扫描全盘。
Cert维修完成。
在修复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解决:
一:修复完成后盘的LBA或其他一些参数不对了,只要回写备份的xlyu6_15.mod就
可以了。
二:cert失败造成不认盘,不好象客户交代也有损我们****的形象,到时客户
不懂乱说聋子治成哑巴就不好了。很简单就是热换写回备份的固件,还可以运行
T3C,T3D,T3E指令重建缺陷表。
三:age=4F的问题,4F多数是硬盘的头不稳定和盘片有大量连续坏道,划伤等造
成的,头的问题可以砍头,要是砍头后还是不行那就是固件区和0头有问题,那就
不要修了浪费时间。
四:cert测试超过30个小时还没有完成请按age=4F处理。
五:硬盘可以正确转到AGE=50状态但是不认盘,用xlyu6的点重建就可以了,然后
写15模块

网友:
夜雨十三天兄弟真是强人,啥玩意研究起来都像模像样的,说得很详细了,呵呵,说些多余的话:楼主已经有了CERT板只要再写SF那段就行了,写完从N4跑,不过个人感觉U6成功率不怎么样,以前有人说U6DLE修U6成功率很高,个人分别用U6DLE    XLY都试过,感觉不像说的那么高,PCI没试过,不太会用,呵呵

网友:
首先要做好一个工厂板,然后就从07,,22开始跑,跑完过后,假如AGE=3F那就恭喜你,SF成功,然后写成原板就可以了,假如AGE=4F就砍头再做或者从N30,,22开始跑,跑完了就又从07,,22开始跑

网友(2008-07-13):
无笑天神 -5 灌水贴,警告下次封ID!

网友:
收了两块u6 40G,SF好一块,另一块还在做。u6dle研究了一天才会用。版主的这个说明基本上都全了

网友:
太详细了,真是值得收藏学习。。。。。。
明白一些,但有很多还是要学习的!!!

网友(2008-10-08):
我好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