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845GVM-RZ板子点不亮

楼主(2008-03-25):
能加上电!就是点不亮,  测试卡显示00 ,没有假负载,也没上CPU。哪位师傅给点思路!!!
     谢谢啦

网友:
哪你只能上一块CPU在看看他出什么代码了呀
其它的也没什么办法
有假负载是最好了,可以测一下CPU电压,
价格也不贵呀,

网友:
可要小心点,别烧了cup。最好买个假负载。。

网友:
万用表总有吧,用测测CPU供电,还有VCC_VID 然后上CPU看代码跑哪里?

网友:
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修东西可能就麻烦了,必要的工具还是不可少的

网友:
哈哈,部件级的吧~!小样还是用心的学学啊!~压压CPU 南北桥吧~!

网友:
技嘉845GVM-RZ通病,就是北桥旁边输出的1.5V电压的那个场管爱坏

网友:
就是北桥旁边输出的1.5V电压的那个场管爱坏?????15N03?

网友:
不知楼主所说的“那个场管”是指给南桥1.5V及AGP1.5V供电的场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