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花屏!

楼主(2008-03-25):
T40 开机花屏、它这个花屏不是见到LOGO的介面上花屏的!
是一开机有信号给屏之后就一直花屏了、LOGO都没出现!

网友:
显卡的问题~~~我有的T41就是这样~~而且不定时死机...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空焊或挂 不过还是建议仔细检测!

网友:
开机之后整个屏都是花的啦!
IBMLOGO都看不到!还有我的显卡是ATI9000的!不是7500的

网友:
不管是什么样的显卡,先加焊显卡再说.要不就换一个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楼主最好加焊下显卡。如果不行楼主可能要换显卡芯片哦。

网友:
你还是试下外接吧,别听他们说显卡......要是外接不花就是屏或屏线的事,要是还花的话加焊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排除其它问题后,就把显卡加焊或换个显卡。

网友:
用外接的的接口试试,如果还是花那么就是显卡BGA虚焊或损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对IBM T系列的机器来说都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

网友:
我维修的经验是显卡虚了,挂的非常少。。。。

网友:
有可能是条子松动了,还有硬盘松动,建议楼主拆开看看

网友:
顯卡壞了!
換了顯卡之後就搞定了!
謝謝你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