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CPU没供电

楼主(2008-03-25):
请问复位未成功,CPU是不是不加电的?

网友:
是什么主板,一般是CPU不加电,所以就不复位啦。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

一般的板子都是先电压,然后时钟,最后复位的

网友:
不一定
除非不复位是由于VCORE不正常引起的

重新看了LZ的帖子
应该是CPU没有供电-------------引起的整板没有复位

应该先修复CPU供电

网友:
我估计是CPU供电电路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