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源声音不正常

楼主(2008-03-25):
1、一电源原来是保险烧断,查整流桥一个开路,两个短路,另一个正常,换上同型号三个,又换两个新大滤波电容,待机时紫绿线电压正常,短接后各输出电压也正常,但待机时有扑吱扑吱声,像是一种漏气声,目测电容顶、底部均正常,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2、一电源短接后发出吱吱声,其余各电压均正常,电容目测无鼓泡,又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输出电容容量下降,换5V,12V,3.3V电容看能够解决否。

网友:
检查两只c1815,tl494,两只开关管

网友:
谢谢张老,把5V,12V,3.3V所有电容换掉,又换掉494 以及主开关管,还是不行,细听好象是最大的T1变压器里发出的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变压器吱吱声,大多高压滤波电容容量下降,或变压器质量差,或后级部分有漏电,造成负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