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正常开机几分钟后 黑屏

楼主(2008-03-25):
一个KTC 17纯平正常开机几分钟后 大约3分钟左右 黑屏 黑屏的同时中间有一条竖直亮线 拆下二次升压管 可以显示画面 (但行幅窄)不再黑屏 请问各位 可能是哪个电路有问题啊 ?是二次升压的问题吗?还是保护问题?弄了半天了 也没弄明白
谢谢。。。。。。
黑屏

网友:
接上升压电路看行管是不是温升很快,从而使显示器出现行电流过大而保护,如果是这样,按行管发烫的检修思路进行维修.KTC显示器引起行管发烫一般就这几个地方.1:推动电路退耦电容.2:高压包
3:主校正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长风版主了! 按照您说的我用表测了一下 刚开始25度左右 到黑屏的时候一两分钟 才33度左右 用手摸上去温温的 看来应该不是行管温升的问题了 还真有难度啊。。。

网友:
你找个绝缘体敲下板看看会不会恢复,像你说不像过压或过流,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估计也是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多,或者行部分某个电容热稳定不好。

网友:
谢谢了 我再试试有没有虚焊的 我也有点怀疑是哪儿电容的问题 外表没有损坏 挺难查的

网友:
KTC显示器,双行管的高压管用的是场效应管(可用不着K2141代换),温升不正常,多为高压包损坏造成.

网友:
对不起!上面错误改正一下:KTC显示器,双行管的高压管用的是场效应管(可用K2141代换),温升不正常,多为高压包损坏造成.

网友:
看是不是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失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