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新装机主机自检10多次才能启动故障?

楼主(2008-03-25):
一台新装机自检10多次才能启动故障
关机后3、5分钟内开机正常。关机后放在时间越长再开机,主板自检(检测到内存那儿就自动重启了)次数越多,关1个小时后开自检5遍,放一晚上开自检20遍,才能看到开始引导系统了。进入系统后都正常,连续玩几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配置啊?
碰过一片映泰7025也是差不多现象!!
刷最新的BIOS解决的!!
楼主可以先试试!

也有可能内存有问题!!
现在便宜的DDR2垃圾死了!!

网友:
重新刷be 就可以了!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除了BIOS程序以外,还要注意一下你的内存条!!

网友:
首先应该关注内存条。现在的内存条太便宜,质量无法保证。
然后刷新bios。

网友:
新装机你可以替换排查,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
板子不行啊,内存有问题啊,内存与板子不兼容啊,我以前刚装机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换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