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槽

楼主(2008-03-25):
至达845gv ,pci插槽任何设备无法识别

网友:
1、检查PCI各组供电
2、BIOS
3、打PCI槽的AD值,再根据结果决定是清洗、加焊、或是更换南桥

网友:
我和版主一样的维修思路
请按照以上方法测试

网友:
PCI的供电、复位及时钟等基本条件,打AD线确定南桥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