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挚845gl重启检不到内存(已解决)

楼主(2008-03-25):
一开机就可以显示正常,重启就检不到内存,停在d3.在线等~~~
ps:问题已解决!
[
]
电脑

网友:
重启检不到内存时,内存各组工作电压会不会正常??

网友:
内存条更换没有?多插拔几下内存,看恢复正常否?不行的话,测量内存的各个工作条件了!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