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916D实际测量

楼主(2008-03-25):
手头上 有一块主板,供电芯片是L6916D,上CPU测量了数据,把测量到的数据提供给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出,如果已经有类似的资料,还请版主删出(没扣分哈!),还希望有高人给出每个针脚的含义详解(如果坛子里已经有了 ,麻烦给出链接)
1: 7.24V                    15:0.5v
2: 12v                       16:0.5v
3:   1.83v                    17:4.94v
4:   6v                         18:0v
5:   13.33v                   19:0v
6:   12.33v                   20:3.32v
7:   0v                         21:0v
8:   0v                         22:0v
9:   0.5v                       23:1.2v
10: 0.07v                     24:13.33v
11: 0.06v                     25:6.03v
12: 0v                         26:1.847v
13: 0.5v                      27:7.2v
14: 05.v                      28:0v
  测量插曲:在测量过程中,表笔没有完全垂直下笔,出现短路现象,在哪一瞬间CPU都可以煎鸡蛋了,不知道我CPU(或主板)是否受影响,随后再开机器测量,到没发现异常,这告诉我们新手做这种测量是要 小心又小心才行,不然就没耍的了!    随叫我没假负载呢!

有坛友说该芯片与L6917定义是一样的
我把L6917的PDF上传给大家参考!
注意:新手测量,数据可能不准确!

网友:
各位路过的老大救命!
就刚才测量的主板,现在不 亮了,点主板不跑代码,IC供电正常,两组场管输出电压正常,VID没输出,大家给个判断思路?可能把那里给烧了 ?第 1次对IC细致的测量就惹祸了

网友:
检查一下VID的上拉电阻供电部分

网友:
你测量的时候U的散热片取下了吗?正常的机器是运行中突然自己断的,还是你重新启动的时候发现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越来越困惑了 ,今天下午我在测的时候明明IC的VID脚没电压,但我刚才再次测试的 时候第1次直接没有点亮,然后我测试了一下开机电路,然后再次开机居然没问题了,VID也有电压了!
各位给分析分析怎么回事?难道是 我主板接触不良?但下午的 时候明明VID没电压啊 !当时肯定在测试的 时候有短路(当然电脑可能自我保护),不可能我的主板有自我修复功能,经过几个小时就自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刚好修这个主板。。。
电压测试对我的意义很大。

别人的主板都是核心电压低。我这个是核心电压超高3.6V

网友(2008-10-03):
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AMD462的,K7S41GX的,我的也是L6916D的电源管理芯片,上假负载测得内核电压是3.6v,VID测得的电压和你的差不多,你测复位电路了吗?怎么样?希望你能告诉我!我的QQ405460536急需你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