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螺钉拧不下来!

楼主(2008-03-25):
笔记本
螺钉拧不下来!怎么办?
连续两本都拧不下来!是梅花启不对,还是加油?
笔记本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0%D3%CC%FA
去看看吧!

网友:
用烙铁加热的确是个好办法

网友:
谢谢张老,马上动手!!!!!!!!!!!!!!!!!!!!!!!!!!!!!!!!!!!!!!!!!!!!!

网友:
把恒温烙铁的调到最高,试了几次,失败!!!!!!!!!!!!!!!!!!!!!!!!

网友:
看样子只有加点油了!,折开后,再清洗干净!

网友:
就怕拆不下来!那就惨了!!!!!!!!!!!!!

网友:
晕,这种问题也在这发表呀,....有点急

网友:
要找把合适的螺丝刀,小心把螺丝刮毛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像这种情况不能死拧螺丝,换把螺丝刀再试,以免把螺丝拧坏

网友:
兄弟停像我的 哈哈我也经常犯错误 还好老板大度

网友:
工具用对了吗?要对号入座,胆大心细,用力拧

网友:
螺丝生锈啊 边里挖个洞 用剪子搞下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