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815E主板,风扇能转,就是点不亮,故障诊断卡不显示。前几天有几次能点亮可以正常使用,这几天怎么也点不亮。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点不亮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好多问题可能就好。。。。。。。。

网友:
测试一下是不是接触问题 首先把CPU 内存 拿掉,然后在放好 如果还不能点亮 清下bios 放下电 如果还点不亮 就要送去维修了

网友:
首先更换电源.看机箱里面是否有硬件松动.如无就按U不过维修..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有否鼓了,再按压南北桥是否因为虚焊引起的

网友:
电池电容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南桥刚开机就有点热.这是否正常?

网友:
有点是正常 但是很热就不正常了`````````````````````````

网友:
查查南桥的晶体起振吗?电池有没有电!用一个好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