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9100 没声音

楼主(2008-03-25):
该本本没声音.但在系统里可以找到声卡. 系统也装过几回了还是没有见效.  下载图纸下来看了一下不知道从何下手.各位仁兄帮一下忙.

1脚和23脚的阻值为:60欧
11脚和13脚的阻值为:3.4K  是不是这个坏了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京东方的声卡芯片换了驱动也装上了系统里也认到了但就是没声音,最后还是别一个技术员从新加了一篇锡就OK了,你先加一篇锡试试不行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
对了你这个是什么声卡芯片呀
告诉我们一下

网友:
加锡过几次了都一个样!  是ALC 202的

网友:
替换一个好的alc202芯片试下有没有声音,如果有芯片坏了,如果没声音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本本没有修过,但我想和台式机一个原理,在台式机上遇到过好几种这样的情况,在系统中能认到声卡驱动,但还是没有声音,换声卡芯片解决问题,本本上也应该是这种问题吧

网友:
没找到ALC 202   .上图的那个IC 的 18脚VDD  没有5V 可以把IC拆出来测就有5V 是不是该IC 短路了啊?    手头上现在也没有这个IC 换. 晕~~~~

网友:
不行的话,你只用一路输出试试看

网友:
今早换了一块ALC 202 的还是没声啊~       各位大哥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