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上假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8-03-25):
请教高手一个假负载的问题,如果1块正常的478主板上假负载,在具备内存,显卡的基础上,诊断卡代码应该跑多少?
还有,假负载上测的CPU内核电压1.9V正常吗?听说VRM不同内核电压也不同,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
至少可以告诉你,上假负载诊断卡不跑码,即使有也是乱码。
据我所知,p4没有那么高的内核电压。

网友:
                                            上假负载诊断卡不跑码!!!p4没有那么高的内核电压。

网友:
1 先说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跑FF.00.
2 1.9V这个电压,要看你的数字表精度高不高.一般都是1.75V左右
3 上假负载打出的电压可能比上U打出的电压稍低一点..

网友:
如果说是有1.9V也有可能的,因为假负载和CPU 是有一点差距的,另外上假负载是不会跑数的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明白了,只不过这板子内核电压那么高,都不敢上CPU了.

网友:
看假复载上面短接不同的VID线时,电压是不一样的
一般是在1.7V左右的
如果不上CPU,主板上面显示的是无意义的代码

网友:
上假负载是不会跑码的,一般P4的也没有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不让真的U,诊断卡是不跑码的啊!正常核心电压应是1.75V,学习中啊,呵呵

网友:
没有听说过上假负载能跑码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买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