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推出网吧版低价9600(325/400MHz),花屏

楼主(2008-03-25):
有一块迪兰恒进推出网吧版低价9600(325/400MHz),花屏

虽标称是9600,但核心是9550的
它的花屏很奇怪,在进系统时,XP滚动条时有花屏,是那种細的,竖的虛线条,能正常进系统,在系统里8位色下和32位色下都是正常的,16位色下就有上述条纹,3DMARK无法通过,这是显存问題还是核心,抑或BIOS问题,請各位大大详解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分析,应该是显存颗粒的问题 可以用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可以先把颗粒加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