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行幅窄。可调但不能到边

楼主(2008-03-25):
一台17“普平的彩显,行幅窄,可以调节但是调不到最合适的,还有两公分的地方是黑屏,工作电压都正常,二电源52V,升压后98V。
行逆程电容我换过,效果还是一样,二次滤波电容也换过,请各位大仙指点~~~~~~~~~~~~~~~
希望得知祥情要领
`
黑屏

网友:
查下S 校正电容或者相关电路,感觉还是逆程电容变质引起的。

网友:
行宽管的C极电压在最宽时能降到多少?如果行宽电路和S电路都没有问题的话,是否考虑EPROM数据。

网友:
场块有没查,或加焊。应该不是S校正电路问题。不行进工厂模式试调下。

网友:
可以进工场模式调。 还调不动就把逆程电容加大一点。应该是逆程电容电容的问题

网友:
1:进工厂模式里看能否调正常 2:测量不同模式下的B+电压是否正常,以判断是否是B+电压偏低引起行幅不够. 3:代换下逆程电容.

网友:
呵呵,
多谢各位的指点,还是没有找到行幅的真凶,后到就并个行逆程电容,就行了,应该是电容容量减小造成的吧

网友:
我也有楼主这故障现象哦,很受启发,等我也换个S试试

网友:
一般如果相差太大,我就要改行幅控制电路了.

网友:
查一下S校正电容和相关电路,还不行的话刷新一下总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