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开始正常,几分钟后花屏,正常如何检修?

楼主(2008-03-25):
还有几片显卡直接就花屏,这个正常应该如何检修呢?请高人指教
显卡

网友:
先检查散热
刷去灰加或个风扇!!!!!!

网友:
有坏的显存,你是什么显卡

网友:
查显卡的供电
另外还要注意显卡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显卡花屏的维修流程:
1、检查供电是否正常,检查是否散热不良;
2、检查显寸颗粒是否虚焊或自身损坏;
3、主控周围的小滤波电容是否不良;
4、检查主控芯片是否空焊或自身损坏。

网友:
呵呵,向高手致敬,虽然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