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机图相发斗

楼主(2008-03-25):
一台杂牌机图象发斗.求助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校正电路和行幅电路.

网友:
这机是双行管电路.不知下手.????????

网友:
l两侧S型失真,300V大电解没坏呀,查查次级滤波电容

网友:
换了电容.还是一样.校正电路和行幅电路是正常工作,可挑.就是还有上面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