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选用什么样的锡珠和锡膏好?

楼主(2008-03-25):
各位朋友,我想练习做BGA,不知道选用什么规格的锡珠,选用多大直径的;还有用什么牌子的锡膏合适?大约多少价位?请熟悉的朋友说说,也好买点练习练习。过不了BGA这关,永远成不了高手 啊。

网友:
一般常见的南桥,北桥多用0.76和0.6的,显卡的BGA多用0.4~0.5的锡珠,75~90/大瓶.助焊剂最好选用那种工厂级别的焊膏,是进口的那种,价格在100~150瓶

网友A:
谢谢偶遇的回复,看来做BGA要准备0.6和0.4的锡珠,还有进口的锡膏.那么谁能推荐一下那个品牌的好用一些呢?那里可以买到,最好是邮购.拜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偶遇的回复,看来做BGA要准备0.6和0.4的锡珠,还有进口的锡膏.那么谁能推荐一下那个品牌的好用一些呢?那里可以买到,最好是邮购.拜托啦.

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是会产生一点麻烦的,做主板BGA是.76和.60都需要的,不是只要.60就可以的,如果你们当地方便买到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在当地市场买,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在淘宝买,锡膏只要买进口的种就可以了,我用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哪里写的品牌,FH:Solder    Paste,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写的品牌。

网友:
Solder    Paste 就是"锡浆"或"锡膏"的意思 不是品牌

还要注意的是名称,在叫法中大家都容易将"锡膏"认为是焊宝助焊剂(松香也算)
其实锡膏=锡浆=糊状焊锡

而   焊膏=焊宝=助焊膏作用等同助焊剂=松香水

PS: 维修主板只用到锡珠和焊宝,    至于锡膏---多用于通信行业手机维修中的BGA植锡

网友:
看着你们的帖子真是长见识!!!!!!!!!!!

网友:
没有看懂吗 我还要谢谢你们

网友:
我用的是日本的进口无铅的锡膏.焊BGA一定要好点的.差的不行
我都给了我上海维修的朋友几合了.NND用的比我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