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的工具

楼主(2008-03-25):
请问!北桥空焊!除了用专业的工具
!还可以用什么工具!

网友:
锡炉,
热风枪算吗?

网友:
风枪就行 我焊过许多,成功率很高的,不过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可以用红外加热砖自制个预热台,用底部加热也行

网友:
还是讲经验,你做多了,温度控制好了,用风枪也可以啊

网友:
用风筒.掌握好温度和风速.补焊北桥也是很容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用了好多次都变形变的非常严重然后就报废掉了

网友:
哪位兄弟不用专业工具能修的啊,把经验说说啊,必竟咱们也弄不起那种专业的BGA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