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T5800 BIOS故障

楼主(2008-03-25):
今天接了一台朋友拿过来的机子,一开机只见光标在那闪啊闪啊! 一下纳闷了会是是什么问题了一个同事提醒了下可能是BIOS问题 马上就开了.
结果自己把BIOS放电了下就可以了.把今天的见到的怪问题给大家分享下 免得朋友们走歪路

网友:
5800,5810,和h240C这类机子普遍进了维修期,大家相互介绍经验很有必要,
我接修的大部分都是主板短路和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
]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正在修呢,暗屏高压板坏的挺多,还有就是SIS650北桥坏的不少,我这里坏了两个,开机白屏的,修起来不是很好修!!

网友(2009-12-28):
我接了一台,光标闪啊,闪啊,挡在2A了,从写BIOS 说是检验失败,看来芯片本身坏了,换吧从深圳那里发过来一个刷好BIOS的,上机挡在E0了,不知道什么鼓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