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DV6000国外机器的国内机器的差别.....

楼主(2008-03-25):
我今天修了一台DV6000,刚来的时候是加电无显,经过检测卡和数显电源的检测,果断的加旱了显卡.....结果机器亮了,让我感到很满意
把机器装起来后,恶梦开始了......
装完后插上了数显电源开机,这个破机器启动死慢,没有耐心的朋友都会认为不亮了.过了10秒种机器亮了,出现了LOGO ,紧跟着掉点 ,我在试,掉电 ,我还试,掉点 ......
难道是我的拆装出现了问题??,我拆下了以后光板加电......正常.... .我一点点的装.....发现装到了硬盘的时候有出现了掉点,难道是小妹妹(客户是20岁时髦的小姑娘 )的硬盘出现了问题???我换.....用我自己的还是掉电...问了小妹妹,她说她不知道......
我从硬盘的接口开始测量,输出对地阻值381,输入阻值548.难道是这里出了问题?开始仔细的跑了便电路,发现电路正常,也把硬盘管理片子加焊过了,结果无效..我一很心把南桥做了便,结果还是一样...MD,我换, ,还是一样.....结果因为活太多的关系,把小妹妹捻走,把机器装好,去忙其他的活....
我的同事没活干了,看见DV6000,他知道是那个漂亮小妹妹的,想看看电脑里有没有..... ,以为我修好了开了机器在那里玩耍.......
我看见一切都是正常的,结果才发现国外的机器和国内的差距,国外机器的电流比较大,在把全部的配件加上以后的电流要比国产的高很多,应该在5A左右,而数显电源是20V超过了5A就会自动拉低进行保护,就形成了掉点的现象...而我同事用的是她的原装电池......

大家要在看见国外机器的时候要小心~~@!!!兄弟们,我着可是血的教训啊~~~过路的都顶两下~~

完活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的努力修好的,值得庆贺一下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样的事情谁都可能会发生,只是大多不想说出来,面子问题

网友:
,........
完了,一看偶遇这么一说,我就不应该说出来,面子丢大了

网友:
呵呵  很多这样的机器  要看机器背后的额定电流的  第一次遇到都会迷糊的  呵呵 习惯了就好了  给你要的看图软件

网友:
很多大机器在快速充电的情况下开机都超过5A了。用6A的直流电源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  我还在想是不是显卡弄出问题了

网友:
DV6000的显卡故障是通病!这个机器是无铅的,做桥有点难度
!

网友:
这种还好了,平时用电源看跑到4A就小心了,特别是有些时候烧短路点电流旋转到1A左右时,没注意接着修下一台机器开机就掉电,搞半天才记得电流关小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HP的机器 型号忘了 机器修好准备测机
发现在进XP系统的一瞬间电流狂大 1个数显拖不动 于是把2个数显并联在一起用 这才发现 在进系统的一瞬间电流既然狂大到 1个5 另外一个1点多,进到XP就小了,呵呵

网友(2008-04-28):
呵呵,我的电源最高可以达到20A,带电流得档位选择。。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