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高手来给点意见

楼主(2008-03-25):
其实我对笔记本的电池充放点着部分很迷茫,要是说不懂的话还不是,但是没到了这个部分的时候能解决的情况只有40%......
当然包括电池坏的几率都加上.....所以想请高手帮忙弥补下着部分.....
我举个简单的T4X系列来说,以我知道的是ADP3806是管理充放点着部分的,一般都是换他或就是换3806附近有两个2及管容易坏,之后就无知了...在测量电池接口的时候反县了3个3V和一个12V,也不清楚他们都是做什么的...

希望高手指点迷经和意见,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我这方面也有问题,在接活时也担心处理充放电的电路问题,而且大多时候没有好板对测,明天就试着先搞一搞

网友:
充电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很多充电电路是跟保护隔离电路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是笔记本电源里面最复杂的一块。
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电池引脚上有两根SM总线和一根温度侦测脚。两根SM总线如果出现短路或者开路,电池可以充电,但是不能放电。温度侦测脚一般由3.3V提供上拉电压,这个脚不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不能充电。
EC连到充电芯片会有一个电流控制和电压控制脚。电流控制脚出现问题,会导致充电慢。电压控制脚出现问题会导致不充电。其实充电芯片也是受EC控制的。充不充还是EC说了算,充是芯片只是具体执行。这个控制电路比较复杂。
然后是充电芯片自身的工作条件:SHDN信号、充电管、升压电路(BST)出问题都会导致不充电。再一个就是检流电路。有些带保护隔离功能的充电芯片比如MAX8724,它有两对检流信号,一对负责对公共点电流进行检测,一对负责对充电电流进行检测,任意一对出现开短路都会导致不充电。

网友:
听了无边思绪的讲的是有写入门,但是能讲的详细点吗?我有点听不太懂.其实我想查查电路图,但是我的电路查看器让杀毒软件当病毒给吃了,还郁闷呢,在咱们站上找了半天查看器也没有找到....

无边思绪,给我讲细点可以吗?

网友:
无边思绪 很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