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2800花屏

楼主(2008-03-25):
此机器为我们这里学校的招标机.数量很多.今天和学校谈了个单子,一下过来13台.机器问题大部分是花屏 有的是打3D游戏时候花屏.
想请有维修次机器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
简单看了,不象是显卡虚焊,是不是显卡相关的芯片出问题了.希望有维修过相同问题的指点指点

网友:
兄弟们来帮帮忙啊!!!!!!自己顶上去!!!!

网友:
这机子我没修过花屏的,不过你把那4个颗粒先描一遍,应该能修复一些,其余的重做7500

网友:
哎,这机器,显卡挂了,只能换呢,加焊一般用不住,以前修过好多的这机器,都返修,后来换了显卡,就OK

网友:
楼上的看清楚点,我是说重做

从成本上讲,有必要试一下

网友(2009-02-18):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学习了

网友:
换了显卡在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