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内存问题

楼主(2008-03-25):
一块810主板单根容量256M的内存插上只认出128M,两个内存槽不管插哪一槽。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上是双面的256条子,绝对可以的 ,单的有些板子BIOS不支持

网友:
INTEL芯片的板子是有这个现像,如果是VIA芯片的板子就没有这种事情的。

网友:
你的内存一定是单面的吧,如果是双面就可以认256M了,810的北桥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资料啦,网上有说的!

网友:
那是它不支持的啊,是的INTEL的板多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还是去新手去看看吧。这种都不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