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不能启动问题

楼主(2008-03-25):
本本型号 IBM X-61

故障表现:按下power键,主板发出滴滴滴滴的声音, 一次响四声,一共响四次共十六声,然后无反应,其间屏幕无反应

其他:usb口有电,其他情况无

别人说bios刷新一下能修好

清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保质期,去IBM的蓝快修吧。。。。。。。。。。。。。。。

网友:
晕,X61才上市几天,估计你是键盘进水啦,不过能包修的,不怕呀,我的X60就因为进水出现此故障,不过人家不问的很快就搞定。

网友:
水货 木有保修的

楼上 bios怎么刷啊 说说看好不好

我的机器根本就启动不了  怎么进入到bios啊

还有 毛病真的是因为键盘进水了吗

网友:
肯定不是键盘进水连键了,连键了它一直响.
楼主屏幕亮不?你说的屏幕没反映是指黑屏类有反映吗?你是干维修的不?请和大家说术语好吗?
告诉你,如果屏幕不亮你就换下内存和换内存槽试下,如果不行就是显卡....
我估计是显卡,反正你试下在说吧..

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