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进BIOS 就死机

楼主(2008-03-25):
请问IBM T43 进BIOS 就死机,怎么处理,

网友:
清下COMS,刷BIOS,做北桥,显卡BGA,还不好,我也没则了.......

网友:
先换cpu看,再用最小系统法试,字不够还得凑几个

网友:
简单说的没错,CPU能亮机不一定能进BIOS,迅驰这个毛病我遇见个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