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的SATA硬盘能否用在台式机上?

楼主(2008-03-25):
请问
笔记本
用SATA硬盘接口定义和台式机SATA硬盘接口定义相同吗?能否把笔记本的SATA硬盘直接挂在台式机的SATA接口上?谢谢。
[
]
笔记本

网友:
当然能用,转接一下啰,不然PCIPC3000怎么修,总不能搞个笔记本修吧〉

网友:
完全相同

网友:
楼上的九不答八~~人家问的是否能通用~~你又说转接下~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
本本的硬盘接口是SATA的,台式机的电源也有SATA接口,台式机主板也支持SATA。我是想知道能不能把本本的硬盘直接挂到台式机上。您说的“转接一下”是指的IDE本本硬盘吧?
张老师有个帖子专门说过SATA的定义,这个定义不知道是否适用本本上硬盘。再次感谢。
在网上查了查,有说行的,有说烧的.....
所以还是回家来问一下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了,我刚回来看到。现在我可以放心的上了
:handshake :handshake
[
]

网友:
我也知道,所以说说:
用在笔记本上的2.5吋串口硬盘,只使用5V电压连接,相比于台式机3.5吋的大盘,悬空了12V。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可以使用的

网友:
有这样的转接线卖的,不用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