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ide设备

楼主(2008-03-25):
一块dell主板,478的,不认ide设备了,在bios中检测时所有的ide端口上不管是否接ide设备都显示unknow device,bios已经清过并刷过,量对地阻值都正常,330电阻也正常,不过量复位脚电压时一直为5v,并无跳变,不知道是不是我量的方法不对还是怎么的,请问复位脚电压是否有跳变怎么量,用不用接上ide设备,如果一直是5v,是不是就是ide无复位,这种情况的维修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
ide复位脚如果有+5V,就可以认为是有复位了,有无跳变不用考虑.你确认你刷的BIOS正确吗,另外,好好看看BIOS里的设置项

网友:
要是现在的主板一般都是桥坏了,少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
看下BIOS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南桥损坏了
仔细看看旁边的小电阻

网友:
我认为是BIOS设置的问题,再仔细设一下了,至于复位则是不停地按复位键,用万用表测量它有无跳变电压!

网友:
要是IDE边上的电阻 电容没坏  一般是南桥坏了

网友:
就是,不要一味的怀疑主板,可以先看该板子的说明说,调试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