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显卡挑板子怪现像?

楼主(2008-03-25):
今修一个镭妪杀手 128M 的。当初不亮机。。查了一番换了两个3055 管子,在478的板上可以点亮。到462就不行了换屯两个板子。一个从C0-C1-26-1D。一个C0--25--18(1B??)
有谁见过这个怪故障????
郁闷?????????????
谢谢 !!!!!
[
]
显卡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在EV 里看到工作在4X ??????????

网友:
A卡的怪毛病就是多啊.我的一块9600在848,815都能点亮,到SIS的板子也不亮,不过主板可能也有影响的吧

网友:
..... 不知道 怎么搞的
我修了片 7300le 在V星 的 NF4 上 就点不亮 。偶尔亮了也 黑屏 。
但 。在 一片 NF3 的 精英 主办上 全部正常。 。 好郁闷的。

网友:
我修了片 7300le 在V星 的 NF4 上 就点不亮 。偶尔亮了也 黑屏 。
但 。在 一片 NF3 的 精英 主办上 全部正常。 。 好郁闷的
有点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