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解密软件ACCPLUS

楼主(2008-03-25):
1、80AF和SL394的数据算法是相同的,
即十进制转为二进制,然后先逆位、再高低位互换就可以了。
需要用到的软件:accplus、SBW,,然后自己算数据。

*******80AF的数据主要位置在:
1、标识位说明:
1).循环次数(0x2c,0x2d):当前充电次数。
2).满充容量(0x2e,0x2f):
3).关键标识位(0x32,0x33,0x34,0x35):这个标识位我不知叫什么,代表电池采用芯片信息,注意这个标识位是不能修改的。
4).生产日期(0x1bc,0x1bd):
5).ManufatureName:ASCII字符,这里是松下,有的是SANYO。
6).DeviceName(0x1ca-0x1d5):
7).电芯类型(0x1da-0x1df):LION,不要修改
8).报警锁定(0x1fa,0x1fb):解锁的关键位置,改为00 00即可解锁。

3、关于数据算法
找出相应标志位后,开始只分析出一些简单对应关系,通过写成二进制发现,原来先逆位、再高低位互换就可以了,所有的数据均是如此。举例说明:
CycleCount位0x2c=12,0x2d=34
     二进制为
  0001 0010 0011 0100
逆位后为
1000 0100 1100 0010
按高低位互换最终数据为  0100 1000 0010 1100    即:482C=18476次,当然这个只是举例说明。
日期有些特殊,格式是年(15-9位,基数1980)、月(8-5位)、日(4-0位),例如:2007年1月12日
年:2007-1980=27=1B=0011011(注意是7位)
月:1=0001
  日:12=0C=01100(注意是5位)
这样组合在一起为
0011011000101100,
逆位后为
按高低位互换最终数据为0110110000110100,即6C34
ASCII字符也是同样要逆位后再高低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不能直接上传文件,只好用次下策,

网友:
笔记本电池解密软件ACCPLUS1

4、校验值
称为校验值不知对不对,暂时先这样叫了。整个EEPEOM数据为四个区。其中0x00000200-0x000002FF 为0x00000000-0x000000FF对应FF补、0x00000300-0x000003FF为0x00000100-0x000001FF对应FF补,例如0x00000000为29,那么0x00000200就为FF-29=D6

5、数据修改
1、充放电次数(0x2c,0x2d),按需要修改(我的改为:00 80 即1次)对应的校验位(0x22c,0x22d)也必须修改(即FF 7F)!
2、充满容量(0x2e,0x2f),按需要修改(我的改为:48 03 即4800mAh)对应的校验位(0x22e,0x22f)也必须修改(即B7 FC)!
3、设计容量(0x1b6,0x1b7),按需要修改(我的改为:48 03 即4800mAh)对应的校验位(0x3b6,0x3b7)也必须修改(即B7 FC)!
4、电池生产日期(0x1bc,0x1bd),按需要修改(我的改为:2C F4即2006-1-15)对应的校验位(0x3bc,0x3bd)也必须修改(即D3 0B)!
5、第一次使用日期(0x1f8,0x1f9),经过试验只改0x1f8,0x1f9不要改(我的0x1f8改为:2C即2006年)对应的校验位(0x3f8)也必须修改(即D3)!
6、报警锁定(0x1fa,0x1fb),必须全部改为0,对应的校验位(0x3fa,0x3fb)也必须修改(全部改为F)!

数据改好后,重新写入芯片,将80AF焊回电路板,注意芯片方向别焊反了。
刷好后接线顺序:从低到高的顺序即先0V(最后一组电池的屁股),然后4v(中间那一组电池的屁股,即最后一组电池的脑袋),第三8v(第一组电池的屁股,即中间那一组电池的脑袋),最后是12v(第一组电池的脑袋),一共是四个接头。

网友:
笔记本电池解密软件ACCPLUS2

2、*******SL394的数据主要位置在:
1、制造日期:0000  0001
2、充放电次数 :     0020       0021
3、充满电容量 :      0028        0029
4、电池设计容量:    0160       0161

网友(2008-08-11):
我先收藏了
楼主可以说一下,是什么软件,在哪里下,
我手上有一块电池要解码才可以用,
等待中。。。。。。。。。

网友(2008-11-11):
顶一下,能不能不拆下IC进行操作呢?

能不能不拆下IC进行操作呢?软件哪里买?

网友(2009-07-08):
楼主能说说BQ8011和24C01组合的算法吗
哪个是解锁位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是联想本本电池BTP-52EW的24C01数据(已锁的数据)
请楼主帮看一下改哪个数据才是解锁位
怎样改才能充放电呢?
是个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2009-09-04):
我也收藏一下留着备用。

网友:
不见高手的
楼主请讲解一下0x2c,0x2d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2009-11-06):
老兄,直接焊行吗?不用点焊机对电芯有多大伤害?

网友(2009-12-10):
好像不明不白的,晕

网友:
解密  解什么密呢

网友(2010-04-19):
收藏一下,到时候会用到,感谢楼主!

网友(2018-01-20):
我先收藏了,手上有一块电池要解码。

网友(2022-06-16):
难得的好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2023-04-03):
难得的好资料,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
需要此软件解锁自己的电池,谁有软件呢

网友:
在哪里下载软件呢

网友(2023-10-13):
谁给个ACCPLUS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