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谁知道呀!

楼主(2008-03-26):
今天遇到了一台comp的机子,上电开机后电流上到0.62--0.63后掉电,掉到0.02--0.03后自动重起,上到0.63又掉电,不停自动反复开机掉电。把内存条拔下上电到0.59左右,不掉电不反复开机。不知啥原因,谁见过这现象?请教了!好郁闷呀,
朋友多分析下呀!
掉电

网友:
内存部分有问题

网友:
内存是好的 ,我试了好去好几根内存了。内存处电压1.28v,还有0.63v.

网友:
大侠们出来凑凑啊。。。。。。。。。。。。。。。。

网友:
照你这样说,有可能是内存槽。。。。。。。。。。。。。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按照你说的情况内存应该检测过去了。你插上DEBUG卡上去看看跑多少。
可能是声卡,网络等外设方面的问题。

网友:
说出机子牌子和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