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X-X USB问题

楼主(2008-03-26):
我有一块华硕P4V8X-X主板,原来USB2.0一直正常,前段时间发现使用移动硬盘时可以认到硬盘,也可以看到盘内的文件名,可就是文件多的都打不开,有的打开出现错误,好比电影就不是打开错误或是播放一点就错误,照片不是打不开就是打开后都花了!我在BIOS里把USB2.0关闭用USB1.1就正常了。我还在PCI插槽上加了一块USB2.0的转换卡,情况还是一样!怀疑是移动硬盘有问题,可是我的移动硬盘在其它电脑上一切正常,试过好多电脑!主板我也检查过,没有明显的电容鼓包的情况!那位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问题!芯片组是威盛的,我也打过4合一驱动,并且试过好多,都没用!

网友:
检查5V供电
     偏低的话
       一般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数据线路上的电阻阻值变大等原因,在站内搜索一下,关于这方面的贴子比较多!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变。有可能供电不足吧

网友:
谢谢,我是个刚刚学习的新手,想请问一下,5V供电是指电源供电,还是主板上USB供电,如果是USB供电主要量哪个测试点比较好!

网友:
那我在PCI插槽上加装的USB2.0转接卡,问题还是一样的,也和5V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
你主要测下主板供电看看稳定性怎么样.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USB,不是红白绿黑四根线吗,其中红色线就是5V供电针,你用表测一上,看看就行了啊

网友:
好象是USB 供电不足 现在USB 连接线不是 一共3个头吗 一个头连接你的硬盘 另外还有2个头你把那2个头 都插上 (其中一个是起辅助供电作用的)看看 问题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