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检测不出坏颗粒的坏内存

楼主(2008-03-26):
是双面256M三星牌的内存芯片,芯片上序号很多种(239、211、238......),在K7AMA配2002卡的测试仪上测不出坏的颗粒,用RST软件也扫描不出坏的颗粒,但那条内存确实就是坏的,能进入系统,但要重启,重启后进不了系统,途中黑屏。 难住了!!
谢谢指教!!

网友:
有可能是SPD坏的呢,这种可能也有吧,

网友:
你那是什么条子,K7AMA配2002卡的测试仪主要是针对点不亮的条子有效,对SD条子检测也可以;如果是DDR不稳定的条子,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找块845以上最好是INTEL芯片组的板子配合RST软件来检测,很快就知道结果.如果有多颗颗粒报错,就把那SPD刷下看看

网友:
没有什么用的,我看效果都不好,就算用RST也跑不出结果的,这是由于IC生产的批次不同引起的,再加上你用的主板比较挑内存,基本上没办法解决,除非你有很多IC备用颗粒,把同批次的选出来,换上,包你OK。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选VIA或者SIS芯片组的主板,就可以不发生上面问题。从这现象看出,你买的条子是山寨厂生产的。

网友:
呵呵

顶!!应该是山寨货!!!LZ倒霉吖顶!!应该是山寨货!!!LZ倒霉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