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a-mx 网卡问题

楼主(2008-03-26):
asus m2a-mx 网卡驱动为什么不好装,网卡是Atheros L1 网卡,官网的装上了但进系统特别慢。请大家帮帮忙,解释一下。
网卡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给asus的工程师打电话。到网上去找800.
是驱动的问题。
光盘上自带的。和从网上下载的都不行。让他给你传送一个。
或者是刷新bios

网友:
换一个系统版本试一下了,然后再装一下原装的网卡驱动!

网友:
这个大家都说网卡驱动有问题
不过我们出的机器用我们公司的系统直接就OK了,驱动没有任何问题
应该还是驱动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去拿这主板的时候销售的还专门给我一张驱动盘
不过我没要 拿回来直接就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