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华17ZF(1785FCF)彩显故障

楼主(2008-03-26):
厦华17ZF(1785FCF) 彩显黑屏,无高压,机内嗒嗒响,电源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实测300V整流电压正常。电源输出电压为51V。请高手请赐教。谢谢!
黑屏

网友:
二次电源及行~~场电路有短路吧~~上假负载看看

网友:
依次断开开关电源次级各组输出电压,断开那组正常后就检修那组负载.

网友:
非常感谢,我断开主电源接上假负载时,电源指示灯不闪了,测主电源仍为51V,可以确定为行电路故障了,谢谢。

网友:
你测行管烧没?行电流是多大,高压包对地短路了吗?分段查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