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不到5块钱---简单易制的小锡炉

楼主(2008-03-26):
材料: 一片50W的电饭褒保温发热片

        长方口破喇叭一个

        废CATV分支器一个取掉内脏加工下作锡槽

实验结果:熔锡时间15分钟可投入使用,而且不用担心温度会过高,下和焊COM,VGA口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网友:
使用时注意安全啊!

网友:
如果想下内存槽,可以装2个发热片加长下

网友:
牛啊,问题是安全问题怎么保证,一不小心被电了就不划算了。不过很有创意,哪天也改进下。

网友:
楼主太有财了.        这样子弄长时间会漏电的. 注意别中奖了哦!

网友:
简单但很好用,长见识了。

网友:
漏电问题可以使用电工隔离维修变压器解决,也可以自己做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的确要注意安全
人身安全第一位

网友:
做试验冒点险还说得过去,正常使用一定要考虑安全问题。

网友:
精神可嘉
但不实用,不适合潮流。

支持多创造。

网友:
COM口和VGA口风枪就行了啊!不过自制的工具就是好玩,要做个大点的,就是锡太贵了。

网友:
楼主的创造精神很强,佩服。有了这个精神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网友:
安全自然是第一重要的...绝缘问题对专业人士来说只是一小菜啊..哈哈

土制的东东图的就是要以省心方便实惠,谁都能做谁都能用,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为原则的呀

其实正规的锡炉都不是作为维修工具用的,都是工厂用来生产加工线路板用的,焊锡的大量投入简直是一般维修人员难以接受的!

我们只是利用锡炉的工作原理方便维修而已,用最少的焊锡做一样能做的事情就达到我们维修工具的目标了...嘎嘎

网友:
很同意楼主的话,其实维修有很多工具都可以自己制作的.既便宜又可以享受制作带来的成就感.哈哈

网友:
图中的小锡槽是铝合金CATV分支分配器取掉线路板用刚锯锯出来的,之所以用它是因为考虑到铝合金的在高温下不容易变型传热效果也好,大小也刚符合一般需要,甚至接触面大小跟发热片完全吻合!!  (不怕被大家笑,本来是用百雀玲滋润膏的铁盖子的!)

铁丝固定法相信是最简单快揭而且有效的途径了省去了打孔拧螺蛳的步骤,..锡槽被两头铁丝牢牢钩在发热板上与发热面良好接触(钩铁丝的槽位置事先用挫刀挫个小缺口以免铁丝高出锡面)

如果怕使用中倾倒焊锡....没关系,可以在喇叭4角的螺蛳孔绑铁丝到废光驱底板的相应4个孔上扎牢,这时想倒都难了!!

网友:
不错的创意。有时间也去弄一个。不过就是锡太贵了。

网友:
用这家伙取VGA头会不会把BGA给电死噢??静电/////////

网友:
发扬动手精神 做我们想要的 做我们需要的   改天我也发明一个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静电这个东西的主要来源不是维修工具,而是你自己的身体!

维修工具出来的,确切地说叫做感应电. -------  漏电的话又要另当别论了!...

网友:
很不错,很有创意,支持一下楼主,起码不是在浪费银子

网友:
很好的东西啊!!!!!开眼界了!!!!!

网友:
做我们想要的 做我们需要的   改天我也发明一个

网友:
一看就是 长DIY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网友:
非常有创意,取材方便,哪天也做一个试试好用不

网友:
看上去觉得很儿戏的样子

网友:
炉子太小了,如果用来取"焊COM,VGA口",这样就有点不实用,风枪口还来的更快一些.
呵呵,楼主最好搞大一点.

网友:
直接 风枪 多简单啊。
     一般我用 2把烙铁 。 。

网友:
真是不用不知道..一用离不了!

相信动手能力强的人都会爱上的,取"焊COM,VGA口键盘鼠标口什么的"只是典型用途
别看它个头小,其他锡炉能干的事它也能干,比如用它老化植好锡球的BGA(锡炉回流焊接法)

下和焊接BIOS芯片 IO芯片等等!

如果要焊接换内存槽,只需要两片发热板并起来用(长度刚刚好,不长也不短!),锡槽用浅长条形的(需要加工下).制作同样简单!

网友:
大哥,需要这么节省吗?

自主研究精神可佳,小东西,还是买的好,安全第一,您说是不是!

网友:
注意安全,,

  等你用的好,  给我们也做一个发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