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Y主头坏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请教各位,6Y主头坏了,不认盘,一加电就敲盘,加载LDR也敲盘,进入界面读固件或者写固件的时候一直BSY,一直敲盘,然后就出现驱动没有找到的提示,这个该怎么修呢

网友:
敲的声音是否带尾音
带尾音了的话就很危险了救不回来
如果不带尾音
写副头的ROM来修

网友:
不带尾声,,能列举一下步骤吗?

网友:
需重定义主头
具体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8%D2%E5%D6%F7%CD%B7

网友:
修到副头为主头----尝试修原主头---修不动就砍掉原主头 只用副头

网友:
学习了
拿两个盘来试下  原来都没法的

网友:
试试版主的方法,先谢谢了.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