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游戏后系统花屏

楼主(2008-03-26):
大家快来帮帮忙啊!从游戏中退出后系统花屏。

网友:
分析:这是由于游戏使用的显示模式和Windows默认的显示模式不一致,而游戏退出时又没有尝试刷新屏幕造成的(只有老显卡才会这样)。

解决方法:试将游戏使用的显示模式调到Windows默认的显示模式,如果不行那只好用Powerstrip超频你的显卡。

网友:
我认同楼上楼主说的,应该是它们之间有冲突或者是显卡坏了,也有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个方法非常的好,我尝试过了,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三楼所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还好不是我的显卡坏了,如果说坏了我可惨了,哈哈.

网友:
建议更换新的显卡
呵呵
不过要花钱的哦

网友:
不过现在我的已经OK了,谢谢关心.还是可以节约我的RBM啦!

网友:
我希望大家给点建设性的提议,不要在那里乱文字乱飞

网友:
应该是它们之间有冲突或者是显卡坏了,,。

网友:
你是怎么搞的,显卡也能超频吗?是和XP有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