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65G 主板I/O 68脚电压为0V

楼主(2008-03-26):
故障现象是不开机.华擎775I65G 主板I/O 68脚电压为0V 测和一14门连接. 我估计是
门电路
坏了 大家说说
难桥个电压都正常
不开机

网友: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IO.华邦的IO就是没有主供电.

网友:
象门电路这些小IC
怀疑坏了就直接换了试试
至于IO
你至少应该说清楚是什么型号IO

网友:
68脚是什么脚?什么IO都查68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