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DF无显示故障

楼主(2008-03-26):
   各位好请教个问题,一台17寸长城(1770DF)纯平彩显,现在开机无屏显,指示灯亮正常,不联主机测的+B为65V 联电脑开机测得+B为76V 灯丝电压4.9V G1 G2无电压,R G B三枪电压正常为45V左右,尾板上标的数字148V只有78V,该148V电压来自高压包的第10脚,这种情况是否断定是高压包问题呢,请各位指示下,谢谢!

RGB三枪电压相差几付的,45 42 46 ,148V是视放电压来自高包10脚没错
我现在都换高压包,行推动管,行管,都不行,+B是正常的   G2为加速极电压,一点也没

现在测的TDA4866场块 第三脚供电才为10V 断开也才10.6V ,不知电压是否低了,现在没思路了
场输出IC采用TDA4866集成芯片,各管脚功能如下:

Pin1、Pin2脚为场振荡锯齿波输入驱动脚

Pin3脚VCC为IC供电

Pin4、Pin6脚为场输出锯齿波

Pin5脚GND接地

Pin7脚VF逆程电压输入

Pin8脚消隐输出

Pin9脚反馈输入端

网友:
应该是行电路不工作,查一下行输出电路,你可以听一下有没有高压的启动声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二次电源升压低造成的,但也升压了,查下二次电源驱动管及行场扫描块

网友:
行电路没有工作吧,看看是不是开机瞬间有高压

网友:
再次测量一下你的G1 G2电压.和视放三枪的准确电压,视放三枪是三个不相同的电压,如果都是45V的话,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
148V来自高压包第10脚?搞错了吧?148V来自高压包第10脚,G1,G2无电压?有点儿矛盾啊?灯丝供电明显偏低,消磁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建议测一下MCU供电,和I2C总线电压.很可能是视频处理芯片有问题.此机虚焊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
此机高压包是爱坏,你可测行电流,包负压整流的二极管没击穿呀

网友:
是MCU还没工作.那有行频输出.查一下.晶震!!!!

网友:
应该是行电路不工作,查一下行输出电路,

网友:
换了高压包还是一样,行推动管 行管都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