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检测卡跑2A2C是到哪里啦?

楼主(2008-03-26):
请问检测卡跑2A2C是到哪里啦? COMPAQ 2100的机器

网友:
内存已经换过几根了,还是不行,把内存拔了,跑72.

网友:
焊内存槽啊,在检测内存360K完整性的时候没有通过,但是你不插内存就是根本没有找到内存.....
完活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加焊内存槽吧 祝你好运

网友:
跑2A应该到显卡了 怎么不亮

网友:
跑内存 不过的话原因很多哦 时钟 供电 复位 北桥 都要查的

网友:
快到现卡了!查内寸 很现卡 方面的 应该到现卡了!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内存再说>>>>>>>>>>>>>>>>>>>>>>>>>>>>>>>>>>>>>>>>>>>>>>>>>>

网友:
内存加焊过了,时钟,供电都很正常.就差没查北桥了,这个机器北桥和显卡是集成的.ATI
这款机器以前修过不少BIOS坏的,不知道我这个情况会不会是BIOS坏.可惜手头没有这个BIOS的资料.

网友(2009-02-02):
我也有一块这跑2a的板(集成显卡),加16X显卡能正常使用;现在还没有修好。我是工厂做维修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加我的QQ106944415讨论。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跑2a的板(集成显卡),加16X显卡能正常使用;换了北桥,现在还没有修好。我是工厂做维修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加我的QQ106944415讨论。